电脑开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0-05-26):
今天给客户维修一台组装机(无法进入系统),按开机键无法关机,拔掉主机插头后按开机键主机无反应,去掉CMOS电池放电后再按上去,接电源直接开机,做完系统后可以进入桌面,点开始里的重新启动可以进入桌面,但关机后再按开机键还是无法正常启动,手头没有万用表怀疑是不是CMOS电池电量不足,还是主板CMOS电路有问题,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是CMOS电池电量不足,查ac电源

网友(2010-07-21):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1-06-02):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下BIOS看看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箱开机开关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电源  不过也可能是静电

网友:
换个电池  如果不行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和主板

网友:
话说为什么会没有表呢???洗洗睡了。

网友:
电源和主板 先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换个电池?我那台式机06年买的,不换也问题不大呀。
做完系统后可以进入桌面证明不是系统的事儿。

替换个内存条吧,开关按钮坏了吗。

网友:
电源  也有可能是静电  给机箱接个底线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你机箱 上的开关键有问题吧!你用螺丝刀点开机真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先拿板子裸奔一下看看吧

网友:
就是啊,手动短接下看看,是不是开机键本身接触不好,排除这个哪就是电源了,没有万用表量只能靠猜了

网友:
难道你把他的开关的那些线拔下来实验吗

网友:
先换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