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待机时南桥的供电情况

楼主(2010-05-26):
主板在待机时,南桥是不是都有供电的?一般是几伏的电压?
如果没有这个电压,问题一般出在哪儿?

网友:
有3。3V 的 没有就桥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3.3吧,没有的话桥,网卡,3.3转换电路都可能坏。

网友:
在待机时由电源紫色的线5V给待机电路供电,在由1117或别的三极管转换成3.3V给南桥时钟部分供电。

网友:
现在有些板子的南桥,还需要1.5V的待机

网友:
南桥没待机电压就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