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上风枪容易起泡怎么办。

楼主(2010-05-26):
咱电脑的主板很少这样的情况,就是液晶里面的板子,特别是是一些外置的变压器,上面有贴片件的,今天就是一个猫的变压器,一个小三极管坏了,用的是安泰信的852D,我修电脑的主板一般温度调到410,感觉还可以,这次开始调到310,慢点,先把三极管的周围都预热一下,好长时间不见动静,不行,然后调到370,管子下来了,有一个脚的锡还是没有融到很好,看着有点强拽下来的感觉,可是,板子起了一个很大的泡子。怎么能防止起泡子呢

网友:
小元件 用堆锡法 应该知道吧

网友:
你的温度高了。

网友:
370温度,锡还没完全融好呢,温度低了 ,锡不好熔,高了板子受不了。堆锡是个好方法,以后试试

网友:
楼主,是否单面板的,如果是的话,遇到这种算你倒霉。是PCB本身的问题,就算24之内的IC不管你用风枪还是烙铁,都照样起跑,稍不小心就断铜线。遇到这种板在好的技术都没用

网友:
PCB本身质量不好,板子不是很干燥也容易,温度过高也容易,起泡之后在吹就是糊了,所以
还是得慎重哦,据说修山寨手机的板也经常吹鼓包,都是直接按回去。

网友:
温度太高会烧坏电路板的,如果铜铂烧坏了就更麻烦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直接 按回去 总有路可走 说得没错

网友:
温度不均匀,要加大预热面积

网友:
温度态高了。

网友:
用烙铁多上点锡把元器件包住就能拿下来

网友:
不是温度高,是PCB板质量部行的问题,碰到过多次了,连联想机也这样,用风枪吹电源芯片的时候,芯片上的锡没融,板就起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