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INTERR 的CPU,965的北桥同。外显了,内不显

楼主(2010-05-26):
DV2000,INTERR 的CPU,965的北桥同。外显了,内不显,请问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做了显卡的还是集成显卡的,独立显卡的看一下显卡有没有焊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nv的独立显卡。直接更换升级版本的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呀,加焊就可以

网友:
接口的电压 时钟,以及开启信号如果都正常就换显卡
我前两天修了一个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的就是换了显卡好的

网友:
最好重新植下显卡,一般显卡是有问题的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就换个

网友:
第一次修,先拆下显卡重做,要是下次来返修,直接再换新版的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吧,不行就换。

网友:
肯定会返修的,如果客户价格可以接受,还是直接更换09版的显卡吧,不然客人还说你的技术不好呢.

网友:
显卡LVDS接口的对地阻抗是多少,建议测量一下。
另外显卡是不是NF7300
如果是那就不用考虑了,DISP BGA取下来重新植球吧

网友:
显卡你做了几次了啊?我们这边接这种机器太多了,基本都是显卡,不要加焊,从新值球,还有这台机器返修率太高了,注意一下

网友:
拆显卡芯片,重新植锡,我一般用0.6的锡珠。这样保险点。然后加散热铜片~~!!!你试试看吧!!!

网友:
BGA技术好一点的话,建议先加焊试试,在锡球熔化的时候,用表针施加点外力,把显卡往下按。注意:力量一定要匀,不然要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
补充一下,放开表针的时候,你得主板冷却下再放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屏是无显还是暗屏,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暗屏,后来换了KB3910SF好了,是高压控制信号没有。

网友:
看屏线接口信号是否正常,如正常可刷一下BIOS,如还不成,可考虑重做可换显。

网友:
我们这是三步曲,一加焊,二重植,三换卡。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加焊一下,最好不要重植

网友:
显卡问题。。我见的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