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40不开机!

楼主(2010-05-26):
昨天下午来的机器,刚开始电流上到0.6几,以为不过内存,重新插拔内存还是不行,就开始拆机。把板子拆下来后,裸体试机、电流竟然上0.3几了,量了各组电压都有了,就是没有PCI复位。没思路了。请问哪位高手能给点思路啊??应该查什么信号?
不开机

网友:
PCI没复位,查下南桥

网友:
CPU复位后 你应该查查 LPCAD0-3 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问题,可以先做下BGA

网友:
排除南桥后,再看下晶振什么的

网友:
再不行的话,就要弄北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