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个是屏坏了还是显卡坏了 ,屏只能部分显示了

楼主(2010-05-26):
看图
索尼的机子,9700独显
屏幕是14宽,现在只能认到1024*768的分辨率了,分辨率调高了,也不能完全显示出来,右边和下面总是黑的
而且只能进系统屏才会亮,开机logo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屏坏了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先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确定遇到过的 。。。这种屏线贵

网友:
BIOS里可以调回来的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索尼的有的是BIOS里面可以调的,这个之前还是正常的,屏线插多了才这样  但不能确定是 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测一下是不是都可以通。最重要的是码片的几根线。

网友:
屏问题,应该是屏驱动线开焊了

网友:
我的液晶出现过这种现像最后刷了个程序就好了~~像你这个应该是屏线跟显卡有问题,屏应该是好的

网友:
CMOS调用一下默认,把显卡驱动卸载,到官网上找驱动安装,重启以后再看看

网友:
一样的问题,以前遇到过,里边的那个可以拔动的开关,要调下,不过不记得怎么拔了

网友:
方便的话,CMOS电池放电(SONY的这样的问题看到的蛮多) 支持12#所说,先软后硬

网友:
就是那个八个并列的开关,好像是2 4拔下来,其它全在上面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摘找故障点

网友:
跟驱动程序应该也有关系的.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网友:
看上去感觉两样都无问题,我手头上有一个显示器就是这样,你改变为800×600试下,我手头哪台显示器就是这样换了别的显示器就正常或者变其它分辨率就OK了。

网友:
这个就是平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显卡问题了,好像以前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