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各部位常见故障汇总(申请转正)

楼主(2010-05-26):
  1.硬盘的供电:硬盘的供电取自主机的开关电源,四个接线柱的电压分别为:红色为正5V,黑色为地线,黄色为正12V,通过线性电源变换电路,变换为硬盘正常工作的各种电压。硬盘的供电电路如果出现问题,会直接导致硬盘不能工作。故障现象往往表现为不通电、硬盘检测不到、盘片不转、磁头不寻道等。供电电路常出问题的部位是:插座的接线柱、滤波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电感、保险电阻等。

  2.接口:接口是硬盘与计算机之间传输数据的通路,接口电路如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硬盘检测不到、乱码、参数误认等现象。接口电路常出故障的部位是接口芯片或与之匹配的晶振坏、接口插针断或虚焊或脏污、接口排阻损坏,部分硬盘的接口塑料损坏导致厂家不予保修。

  3.缓存:用于加快硬盘数据传输速度,如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硬盘不被识别、乱码、进入操作系统后异常死机等现象。

  4.BIOS:用于保存与硬盘容量、接口信息等,硬盘所有的工作流程都与BIOS程序相关,通断电瞬间可能会导致BIOS程序丢失或紊乱。BIOS不正常会导致硬盘误认、不能识别等各种各样的故障现象。

  5.磁头芯片:贴装在磁头组件上,用于放大磁头信号、磁头逻辑分配、处理音圈电机反馈信号等,该芯片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磁头不能正确寻道、数据不能写入盘片、不能识别硬盘、异响等故障现象。

  6.前置信号处理器:用于加工整理磁头芯片传来的数据信号,该芯片如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不能正确识别硬盘的故障现象。

  7.数字信号处理器:用于处理前置信号处理器传过来的数据信号,并对该信号解码或接收计算机传过来的数据信号,并对该信号进行编码。

  8.电机驱动芯片:用于驱动硬盘主轴电机和音圈电机。现在的硬盘由于转速太高导致该芯片发热量太大而损坏,据不完全统计,70% 左右的硬盘电路路障是由该芯片损坏引起。

  9.盘片:用于存储硬盘数据,轻微划伤时可通过软件按一定的算法解码纠错,严重划伤时,数据不可恢复。

  10.主轴电机:用于带动盘片高速旋转,现在的硬盘大多使用液态轴承马达,精度极高,剧烈碰撞后可能会使间隙变大,读取数据变得困难、异响或根本检测不到硬盘。该故障现象需用专用设备才能读取里面的数据。

  11.磁头:用于读取或写入硬盘数据,受到剧烈碰撞时易于损坏,导致不认硬盘。硬盘受到碰撞后受损可能性更大的是磁头。

  12.音圈电机:闭环控制电机,用于把磁头准确定位在磁道上。该电机较少损坏。

  13.定位卡子:用于使磁头停留在启停区,IBM等系列的硬盘的卡子易错位,导致磁头不能正常寻道。在无开盘维修条件的情况下,可按一定的角度适当敲击硬盘,使卡子回复到正确位置。

  附:硬盘电机驱动芯片打阻值测定方式

  硬盘电机驱动芯片是硬盘电路部分最易损坏的芯片,70%左右的硬盘电路故障是由该芯片损坏引起。而电机驱动芯片到底是否损坏可通过芯片周围引脚对地打阻值来大致判断。下列表格是常见硬盘电机驱动芯片各引脚对地反向阻值表。用于确认电机驱动芯片是否损坏。数据测试采用9205型数字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指向被测引脚。

  对于只有两面有引脚的芯片,从第一个引脚开始按逆时针方向的引脚用两列数字来表示,其中第一列表示的是第一面的阻值,第二列表示第二面的阻值。

  对于四面都有引脚的芯片,从第一个引脚开始按逆时针方向的引脚用四列数字来表示,其中第一列表示的是第一面的阻值,第二列表示第二面的阻值,第三列表示第三面的阻值,第四列表示第四面的阻值。

网友:
可不可以买邀请码转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