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20s 怪问题

楼主(2010-05-26):
compaq 6520s好 ,北桥是965pm 独显。来的时候北桥被人家换过。现在的情况是接电源后,电流从0.08---0.30反复跑。3v 和5v 电压正常。CPU电压没有,内存,北桥,南桥电压都不稳定。望哪个师傅指点下!
cpu

网友:
电压先修起来 看看电压产生的条件

网友:
把显卡取掉看看。

网友:
先把 主板所有产生的电压都修好 在量北桥是不是坏的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别人做的北桥是不是好的,我看主要是有电压产生不了,所以反复重启

网友:
先修cpu的供电吧

网友:
把别人动过的地方都重新做一道,北桥该换就换一个,在看现象

网友:
恩!没错动过的地方是要重点看一看的

网友:
楼主都测了无CPU电压,为何不先修这个呢

网友:
我觉得重点应查CPU供电芯片ADP3208 的信号开启脚,这脚由四,五个PGOOD信号叠加在一起,通过LM393运放器输出。很有可能是某一路,或几路PGOOD信号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