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2000 不触发

楼主(2010-05-26):
惠普V2000,AMD平台 ,以前没有修过,现在 没有待机电压,插上直流电源,看时,待机电流时有时无,问过别人,被症为轻微短路,隔离电路部分的场管对地阻值很低,只有几欧,周围的电容阻值也很低,换过好的待机芯片,还是老样子,不知是哪个元器件短路,望高手指点~!谢谢,很急~

网友:
LZ,你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帮你分析啊.呵呵.

网友:
我又编辑了状况,麻烦再看看,谢谢 2# 笔记本维修新手

网友:
谢谢啊,人家高手说主板板号是什么意思啊? 5# 张淘口

网友:
v2000是老机器是吧。看看IO有问题没有

网友:
楼住 照个图纸先修出来待机电压啊

网友:
先查保隔电路吧

网友:
先查保隔电路,再查IO,南桥

网友:
恩EC南桥的可能多一些看一看了

网友:
今天刚好修好这块板子,保护隔离电路最后一个MOS 管对地阻止很小,后来查是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
换个IO看看撒

网友:
是老机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