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19w80ps 插驱动板后电压偏低

楼主(2010-05-26):
清华同方
tft19w80ps
液晶显示器原本是不通电,电源部分修好以后不插驱动板12V和5V电压正常,插上驱动板电压就拉低了(12V只有8V左右,5V只有2V)。电源部分换过(电源管、IC、光藕、TL431),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不忙着接驱动板,可以用12V和5V灯泡做负载,看电压是否下降的厉害。否则电源板还是有问题。不下降查驱动板是否有短路,漏电等故障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
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 好好查查

网友:
两种可能 1 电源部分还是有故障带不起负载 2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2010-07-05):
分析得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