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出现这种故障的内存还能修吗?(SDRAM 256).

楼主(2010-05-26):
请教各位;东芝笔记本SDRAM 256内存,关机进入桌面死机电源关机,再启动没反应,换内存启动到桌面又死机,再启动又没有反应。(确定主板是好的)请教这种故障的内存那个部位容易坏,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按照你的说法,很有可能不是内存的问题哦,应该是CPU座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又换了一个128的内存,没有进桌面直接光盘启动重装系统,进桌面没有死机,只是开机必须点f1从bios才能进桌面,断电后再开时间不能保存。二条256的内存都试了启动不了。如果能修好可以省几个银子,在说这款内存不太好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