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楼主(2010-05-26):
今天接台联想SL400,客户说点不亮,我一试机发现跑码接上外接ok。心里很高兴这一定是显卡,压后就能解决。不料直球后故障一样,LCD不显,换显卡也一样。没办法,最好只好烧BIOS一试,ok。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款编程器呢

网友:
外接亮,内屏无显跟BIOS有关吗?楼主分析下

网友:
内屏不显好像和BIOS没有关系啊,
楼主麻烦解释一下哦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频轴特容易坏啊,一出保就坏,进几天换了好多台了

网友:
这个刷BIOS好的
我也有碰到过啊
屏上有个信号
需要检测才会起来啊
可能和BIOS设置有关系啊

网友:
内屏和BIOS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网友(2010-06-29):
前两天遇到一个神舟的也是外屏亮。LCD不亮,还没有过保,没有把握弄好,没改乱动呢,早知道也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IBM SL400主板接高压的线的接口那保险和有个电容没断和短路吧。

网友:
内屏不亮和部分机器的bios是有关系的。主要还是看bios的设置。我想楼主的情况,不用刷bios肯定也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