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液晶显示器自动关闭故障

楼主(2010-05-26):
本人有一台SONY液晶显示器。因长期没用,遇潮湿天气,液晶显示屏内发霉,能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因本人自已有些动手能力,也对维修非常感兴趣,因此私自动手将显示器拆解,清除霉点。再组装好。
开机显示,一切正常,心里高兴,买了一支红牛来庆祝,正值欣慰的时刻,显示器自动关闭电源,按电源开关,没反映,等上一段时间,重新插电,又可以正常显示,但五分钟之后(不超过五分钟),又自动重新关闭电源。一直反复如些。在此询问有维修显示器的大虾,给我讲解,如何维修。本人想自行维修。对回复的朋友,抱十二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问题复杂了,先要拆机判断电源板脱开负载是不是故障依旧,如是检修电源板;否则驱动板给你搞松脱了什么材料,自己仔细检查下。

网友: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估计还是驱动板,按键板

网友:
自动关闭电源的时候那个按键灯也跟着灭了吗?灭的时候灯是什么颜色,有信号还是没信号。如果按键灯没灭,有信号灯。有可能是高压,如果灭了。查看电源到驱动板的供电,特别一些电容。还有就是按键漏电也会。。。。。

网友:
回复四楼,指示灯是灭的,按了没反映,不通电。同时感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