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m的保护隔离电路在哪个位置啊

楼主(2010-05-26):
修时候没有待机3.3和5V,MAX8734的20脚的电压时1.9,17脚没有
别人说有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出现问题了,但是没找到保护隔离电路,那位能告诉一下保护电路准确的位置啊

网友:
找图纸出来看,论坛里有下载.

网友:
你现在V+是1.9V?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是19V吧。
17#VCC无电压,查与它相连的接地电容,查SHDN#是否为高电平,REF=?
打3/5V输出电感,是否存在对地断路
先测这些,图纸本站就有,对照图纸先看一下

网友:
我没打错、是1.9v
REF=0
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哈、

网友:
帮你分析有什么用,你连保护隔离电路都不知道,建议楼主有空到基地来学习下吧,别打肿脸充胖子,谁也帮不了你,最后还是你自己动手修!

网友:
可能是PIN19前面的那个电阻有问题,重点查一下

网友:
你这个B+都不正常,先修这个吧,找到图纸,用到B+的都要排查,F41M用到B+的主板上有跳线,可以断开逐一排查

网友:
护隔离电路都不知道//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问这样问题了。网上的人又不会在你身边,如何告诉你准确的位置
如果你有图纸,自己不会看可以发上来。也许有好心人会帮你分析下
如果没有,你想别人要帮你找图。下载,分析。你说麻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