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BMt41上的一个零件

楼主(2010-05-26):
今天接了块IBM T41机器,是客人在其他地方修过,说维修贵了不修的,现在到我这不开机,我怀疑被拆了零件,手头上没这板子,但是我看了看点位图,南桥下面两个八角芯片一个U53和一个U3,少了一个U3。我想知道这个U3本身到底是有没有的?谁手上有这料板帮我看看吧,谢谢你们!

网友:
有的,我的是T40的料板,有这个的。

T40 41 R5系列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
正好手上有块T40的板。。U3本身就是没有的

网友:
这是一颗记录网卡MAC地址信息的一颗芯片,类型为93C46类的芯片,不一定每块主板都会有这个芯片,IBM T41的主板,我知道的就有这样的,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时候接到的主板同是一个型号,但你打开的点位图与实际相差很远,可能是版本的问题,你不要太紧张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至少和不开机是没有联系

网友:
哦,谢谢各位发表意见,那我安心点了,我以为这是给南桥的主供电呢

网友:
事实证明确实没影响,换SB全OK了

网友:
逗人玩啊。这里本来没芯片的

网友:
可以不装,那个是EPROM芯片接南桥的

网友:
不是每个主板都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