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5-26):
82gm965的北桥掉点了,请问一下这个rsvd这个点是干吗用的,是一个信号吗,还有如果在其它点上飞一个vscd的线进来行不?
附图[local]1[/local]

网友:
RSVD应该是RESERVED的简写吧,看了一下,好像大部分都是空点啊。只有两个点到内存的

网友:
有一个点掉了,看图上是空白的,但主板上是有一条线连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用的,

网友:
用笔刀刮一下有线接一下了只要不是贯穿孔就可以的

网友:
对 只要不是穿孔的 刮一刮边上的可以用铜丝接起哦

网友:
我今天就有个显卡掉了几个点,郁闷

网友:
用刀刮开点,如有线就不是空点要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