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A不开机故障(第三次求助)

楼主(2010-05-26):
旭日410A不插内存,诊断卡跑E0。
插内存后,诊断卡跑4E,CPU风扇转3,4秒后停止。但主板还是处于工作状态。MAX8734A输出3.3V和5V是正常的。

说一下电流:
待机:0.008A
开机:0.9A左右
风扇停转后:0.75A

MAX8743输出电压一个是1.04V
一个是1.55V,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410的显卡是7300的吧  加一把吧~

网友:
加焊是吗?我是新手,朋友能告诉我细节吗?怎么加焊?

网友:
这个要用专业的工具的,没有的话也可用土炮吹

网友:
用风枪糊弄两下,不行找师傅吧!

网友:
建议你不要动,做实验不要那这样的板子搞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吧,以免把故障扩大无法挽回

网友:
可以用手压住显卡,看看能否开机。如能开机,则虚焊,最好就重bga 喽

网友:
重植显卡,就跑了!

网友:
有哪位兄弟修过这样的故障呀?

网友:
显卡问题,用BGA返修台拆下来重植

网友:
请各位给我看看MAX8743输出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和楼主一个故障,我量了下CPU供电只有0.98V,无CPURST,南桥还烫手,没找到图纸,装备先加焊南桥了

网友:
LZ的问题是开机无显嘛。怎么写成不开机了

你的主板板号是多少。我这里有一份图纸不知你用不用得上。

不过你说的诊断卡跑到4E。看电流好像在内存与显卡之间。内存还没完全跑完。

网友:
个人感觉先动显卡

网友:
先加焊显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