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7600GT显卡发绿

楼主(2010-05-26):
用显卡VGA口就是全屏幕都是蓝颜色。字什么的全是蓝色的,但是不花屏,用DVI口就一点事情都没,大家给点意见,是什么东西坏了,VGA线,和显卡上的VGA口都换过,

网友:
如果VGA口电路正常,可以确实是GPU内部DAC部分损坏,最好换掉GPU

如果没有GPU可以先加焊测一下,如果没有变化,只能换掉了

网友:
VGA 接口R.G.B  对地阻值是否是 75左右,如果是的 估计就是GPU 问题了

网友:
那位好心人给我一VGA接口各个点的定义,谢谢了

网友:
VGA接口主要就7个线!
    第一排和第三排 !  怎么分我也不清楚
       一排3个阻值75 是3个颜色的信号线!
    另外一排阻值在500以上!

网友:
简易测量下rb2线,拆掉其对地电阻后,如果值在500多核心坏,无穷大加焊无效核心坏
一般都是核心损坏的多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估计楼主的显卡现在只能换GPU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GPU 显存 修过N多显卡 大部份只是小贴片线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老大,RB2  是哪里 ,你的 专业术语很多看不懂哦,看来要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老大,RB2  是哪里 ,你的 专业术语很多看不懂哦,看来要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了 ...
引用 网友B:

R  G  B中的两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