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GHOST系统时装到E盘了

楼主(2010-05-26):
硬盘GHOST系统时装到E盘了,结果可想而知,这就算了嘛,该客户又把E盘给格式化了,然后又放入了些照片进去,后让我给恢复他原来的数据,我听了就知道没什么可能了,但还是硬着上,结果还是不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网友:
全部恢复不可能,只能恢复一部分。客户到底要哪一部分呢?怎么收费呢?

网友:
en   只能说回复一部分   看楼主运气了

网友:
是啊, 只能恢复一部分了,运气好的话可以恢复出他需要的数据

网友:
可能恢复不了的

网友:
指能恢复一部风

网友:
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

网友:
恐怕是 没戏了

网友:
只能说是上帝保佑吧!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一部分吧, 得求老天保佑了

网友:
用easyrecover试试。可以肯定一部分资料是没法恢复了

网友:
LZ看来对硬盘分区不了解,才会导致GHOST到E盘。
以后用PE吧,九成不会GHOST错

网友:
大哥你这个盘
先是覆盖了一边
又格又覆盖一边,
估计连一部分都没的恢复

网友:
可以试着恢复一下啊,不可能全部恢复的,像这种收费就要个文件来收了,你也可以用winhex,这个可能性还要打的

网友:
这个格式化 又拷了照片进去   只能恢复其中的一部分的  要全部恢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