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28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26):
今天休一台HP B2800的电脑,拿过来能开机进系统,就是主板温度过高,用软件测试CPU和硬盘温度都正常,但主板温度70度,风扇也清理了,主板也清理了,散热硅脂也打了,但温度还是这样高,请问高手们,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主板温度过高

网友:
你用手摸一下主板 有的温度检测有误报的

网友:
嗯 是这样的 有的温度检测不准 最好用裸板点亮机器 自己动手摸下看看比较好

网友:
楼主 :你说的主板温度是否是北桥温度?

网友:
电源头那特别烫,还有PC卡插那里,真是温度高啊!开机一会用手摸烫手,还有把电源头都烫变型了,但开机正常,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哦!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
可能主板上有轻微漏电的地方啊

网友:
现在找一个准备先一样的散热片,和风扇试一下,不过还没找到。

网友:
电源口那烫肯定是接触不好,楼主把电源口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