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解密

楼主(2010-05-26):
今天行内拿了台A8S说是进水的机子,拆开机发现键盘上还有水迹在.把扳子烤干后发现.加电发现南桥热.量了下南桥下电容通了.那就先换个南桥.南桥换好后板子冷却了,加电可以亮机了.出来了个管理员密码.本以为是客户自己设置的.最后确定不是.那就解密吧.把93C46换了不行.我用的是580U的编程器不支s29al008d70tf01的BIOS。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华硕有密码芯片吗?本人还没见过  刷BIOS没有?

网友:
帮忙的高手要是密码能解掉。奖RMB50.或者用东西换也可以。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580U的编程器不支s29al008d70tf01这个BIOS

网友:
不一定全部型号要对上,你看一下有没有相近的型号,其他厂家的也可以试刷一下。我前段时间解中星九号就是芯片不对,但用相近型号的,一样是可以刷的。

网友:
楼主能确定你换的码片是对的吗

网友:
确定。码片也是我从ASUS板子上拆下来的。

网友:
ASUS的有马片嘛???密码是在BIOS吧。。如果找不到编程器对应的型号,可以选个其他厂家的。它提示错误的时候就忽略就行了,我写个一个U3S的也是解密

网友:
高手真不少,华硕  没看见有密码芯片

网友:
华硕好象没密码芯片

网友:
我选了其他厂家的了,刷了程序还是有密码的 。我估计有可能是程序根本就没刷进去。

网友:
ASUS没有密码芯片 有也在BIOS里
要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