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VL850D 笔记本主板 电流正常,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5-26):
清华紫光VL850D 笔记本主板 电流正常,开机无显示,客户机已拿走,只有主板在。
各位同行,谁有遇过这样的现象。板子有些是刚拆包装的新板,同样的现象。机器各种配件又是测好的。

网友:
屏线、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外接显示不要是也一样建议刷个BIOS 试一试

网友:
既然"板子有些是刚拆包装的新板"那就不要在班子上找原因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都没有显示,电流还正常????

网友:
我也感觉显卡问题 笔记本显卡最爱出问题了  娘的

网友:
电流正常不代表所有的电压正常。发更多的数据才能让大家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