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一网打尽之HP-W1907通病

楼主(2010-05-26):
自白屏门事件后,我们得到了很多网吧和电脑公司的认可。今天又有三台HP-W1907{网吧机}拿过来修,在基地搜索了一下,发现HPW1907问题都没解决,还没有这台机器的完美解决方案。第一台是不定时黑屏,拆机方法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拆不开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022-1-1.html测试驱动板5V 3.3V,电压都正常,高压一体板14V,5V电压正常,测高压部分OZ9938各脚电压都正常,用专业测试灯管工具 ,测试灯管,发现有一根只亮一半。拆开后发现那根灯管有一头脱落,如图 ,再看那根灯管的有点发黑了,遂把4根全部换掉。上电测试,发现此机器冷机开机的正常,但是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把他关掉,再开,就会3秒黑屏,要开5-6次,或者关机5分钟再开就会正常,只要3秒不黑,就不会再黑屏。按照杀通病的方法,oz9938VSEN脚对地,去保护,但是只是好一点,偶尔还是会开不了。TIMER脚对地,无果.遂把高压和灯管的接口处的一个插孔,用导线连上,只用3根灯管,上电测试OK,此机器故障排除。 【故障原因分析:新灯管功率过大,高压电路带不起负载】 第2台,3秒黑屏。测各电压正常,OZ9938 VSEN脚对地,直接秒杀。 第3台,接驱动板5V 14V电压跳变。变压器旁两个复合二极管一起换掉后,故障排除~~~再次秒杀。发个QZ9938的脚位图给大家分享。165225[/attach

那面具,真薄 + 2 期待下一贴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方法针对HP的机器还是通用 期待楼主继续探索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们遇见两台了  故障都是和楼主反应的一样

网友:
这种机器我们遇见两台了,,,故障和楼主反应的一样,都是凉机开启使用正常,中途关机再开就黑屏,,,关机待机器冷却时再开正常,,,  第一台检查出来是灯管反馈线脱落,换灯管后正常;第二台拆屏灯管正常,直接把高压板去保护  试机正常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去保护都不行,头痛,看来只有改板了。

网友:
请教楼主,去保护的话对电路板好吗,我一般不愿去保护。觉的不太稳妥。毕竟可能以后再坏故障扩大。

网友:
联想有闪屏门,HP出白屏门,显卡门,以有有得好修咯!

网友:
HP 这款故障率真的很高 故障现象千奇百怪
给咱们创造不少财富啊

网友:
怎么把四灯变三灯的呢

网友:
你就是去掉了保护, 改了高压板, 就称是一网打尽了.

现在的新人太会吹了, 你为什么不把原来的板修好,或者把灯管换了呢?

网友(点评):
我觉得,做维修,只要是已最低廉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在没有隐患的情况下把他修好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定要别人给你划条直线,你就顺着他走,触类旁通,灵活变通。才是王道。

网友:
收费太低,只能这样修啊。

网友:
今天来了个暗屏的W1907下图纸看看去保护行不。

网友:
HP 养活了不少技术员呀维修电脑是保原故障,像本本今天主板坏,修好明天硬盘,后天内存坏...这样子生意应该好做了.<周星驰>间笑。

网友:
值得学习,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
哎,我还没遇到惠普的机器呢。改天遇见了在来看看是什么问退

网友:
我遇到过不开机的...后换了电源板25V虑波电容后OK了的...

楼主所说的四灯必三灯.就是在高压板上把空的一个插口的两根接头用连通就行了么?

网友:
最多的这个机子是三分之一白屏吧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加大推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