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26):
前天客户拿来两台一样的HP V3000 大家都知道这机子是显卡问题(花屏)。今天重做了显卡后怪问题就出现了,开机能正常点亮而且也不花了。可是一到引导进系统是就掉电,装光盘做系统时一到GHOST GO一点就掉电。然后拆硬盘到台式机上GO系统,GO好拿到本机装时。装一半就掉电 无奈啊。此机不装系统,不进系统他还不掉电。可调电源换了好几个了也掉。原装适配器也掉(俩台都掉电)。实在是没辙了,发上来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你做显卡的周围,是不是把别的搞脱焊了

网友:
看下进PE会不会掉电.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周围出问题

网友:
我自信自己的3年BGA经验应该不会出那么大的错。而且不可能两台连出错。再说了这个机子以前做的也不少都是一帆风顺,为什么唯独这次这样。GPU我是拆下来重置的珠子的。大家在帮忙想想看啊。

网友:
会不会BIOS搞坏了呢,我就遇到过换个8400的显卡芯片换好后能正常点亮,就是进不了系统。BIOS里没有什么设置。。专系统也装不了。。搞的我有才机有换来了一个,一样的效果。。。。最后搞得无语了,实在没办法了最后换了个BIOS竟然好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解决办法,把这个硬盘拿到一个好的V3000上装好系统,再拿到这个机子上用,就没问题了,碰过一次

网友:
那次把U座,北桥,南桥,显示卡都做了一次还是掉电,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我上次遇到过一次是显卡绕掉了,后来换了个显卡就好。。。。

网友:
V3000通病就是显卡虚焊,拆下来植球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什么CPU,的啊是AMD还是什么的

网友:
HP V DV系列都是显卡门的!应该先考虑显卡!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下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或者移位,还有以前人家有系统你怎么有做呢?做显卡不用装系统的吧  不理解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温度高了,或者是CPU,我遇到过,你加好散热垫。 就没问题

网友:
换个GPU试一下。

网友:
换CPU,换个新的显卡芯片,在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还是INTEL的CPU,当时还想刷BIOS,可是把螺丝都拧下来再进系统就好了。主要有三个螺丝爱出问题一个是靠近石边键盘下面USB口的那个,那俩个是壳下面最深的那俩个,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的是把螺丝拆下来就可以近系统了。可能是螺丝把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用一部一部安装法,,安装系统

网友:
hp v3000是显卡门
我们做了一般就会好的 可也没有见过这种问题啊
   近pe玩玩看
  硬盘也有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