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200没声音

楼主(2010-05-26):
今天接到一台DELL1200的机子,来的时候客户说不开机,来到一测,没声音,晕了,经过查找是短路了,声卡接口没5V了,5V对地短路了,我把
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都拆了还是短路,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谁修过这样的啊?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找小电容呀,肯定是小电容短路了,5V滤波的

网友:
查声卡工作电压5V,再查AC97总线对地阻抗是否一样,声卡的5、6、8、10、11脚

网友:
我把和地响的元气件我都拆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上5V烧一下了可以的

网友:
看看皮子下面有没有坏了电容,细细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