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B-A7通电无显

楼主(2010-05-26):
故障现像:通电无显
分析:NB,SB,内存,显卡,CPU供电,VTT电压都正常。
CPU-PWRGOOD=1.2V正常,CPU-RST=0。2V不正常,上拉电阻正常,而一端有1.2V.
PCI测试卡复位灯常灯,一会儿会闪一下。接复位开关灯也会闪一下。PCI的复位电压2.3V,IDE-1脚的复位有变化
换过NB,CPU座。

图纸怎么找到北桥的时钟测试点?
现在有什么方法进行下一步的测试?

网友:
P31的PCB板子CPU座好像不好换,下面的焊盘点太小容易空焊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南北桥之间的DIMM总线是否有开路短路现象
南桥是否正常发出了RST北桥的信号
北桥各工作电压,REF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PU座的更换用带灯测试仪测过OK。
DIMM总线我可以找到。
南桥到北桥的RST信号怎么跑线路?
北桥的REF电压怎么跑线路?要拆出北桥来找吗?

网友:
南桥到北桥的RST信号怎么跑线路?
这个信号一般是没有中间元件的,没有图纸的话,很不好找

北桥的REF电压怎么跑线路?
这个没有图纸也不好找,不过可以在北桥周围找,一般两个电阻串联,一端接高电位端,一段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