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神舟D740S半小时花屏一例,不是BGA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芯片组:915G+82801FBM
故障现象:用半小时就花屏,再开几分钟就花了
维修过程:
1):此机是集成显卡的,先更换内存,没有效果
2):拆机发现风扇口有杂物,心中一喜,加焊北桥,还是一样花,只是时间长了点
3);以为北桥没做好,重植北桥,涛声依旧,郁闷啊?
4):花屏除了显卡,就只有显存了,此板是用内存当显存,那就加焊内存槽吧!试机一天没花屏,原来是它惹的祸,用久了发热就脱焊了,造成花屏。

网友:
这种现象还是少见 一般不是北桥就是内存的问题多 看来神州的做工真的是很差劲 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神州的机器修起来要发疯啊  都是些邪门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神州修起来都是疑难杂证 郁闷

网友:
所以便宜啊

网友:
很少见有内存槽花屏的,谢谢分享!!!

网友:
内存槽脱焊也会引起机器蓝屏死机!

网友:
呵呵,神州的机器故障是很怪的。

网友:
发现越来越多的高手

网友:
国产品牌有待加强呀

网友:
神舟的就是垃圾 ,我上次修一个暗屏的查来查去是主板到高压板的地线接触不良 ,直接把地线拉到旁面的螺丝上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在集成的主板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呀

网友:
修好神舟看来要一定反思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