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43N 问题!

楼主(2010-05-26):
一台三星743N 触摸按键开机 暗屏 可以看得见LOGO 目测故障 25V电容全鼓。换后故障依旧。 一根根的测灯管。没问题。断电的瞬间 测400V 电容。0V 这么快就放完了,难道是电容不能储电了?但换了电容后,还是一样的 断电的瞬间 电就放完了?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教!
暗屏

网友:
测量高压供电电路.应该还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再细心测测吧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外接高压条开机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用多想,换高压!

网友:
看看12V转高压部分的保险烧没烧。。。要不就是高压部分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13V到高压的保险和8脚场管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