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的PCG-5R1T本本待机电流0.01V

楼主(2010-05-26):
SONY     的PCG-5R1T本本待机电流0.01V

客户刚拿过来是有个USB接口不能用,能进系统。。。,想换个,,,我打开本本试了一下能进系统。。想。,挺简单。。

看似简单,,但是后来就晕了

。。把本本拆了。换了个USB的接口。。。完事后再装上机,,

晕了,,接上电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了。。。0.01V    ,,,有个本本待机电流低也可以开机,,,但是按开机键就是开不了机

开机键的灯也不亮。。。无意间用手去碰了一下USB的那个小板子,哎开机指示灯亮了。一放手又灭了。。可是待机还是0.01V开不机

,,换的USB口都拆了还是不行。。。晕了,拆一下装一次就不行了。我也没有动本本的大板子呀。。。。。。

不知道什么问题。。我是本本新手,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再仔细重装,看是否有掉件,人为故障?

网友:
后来拆装了三边都不行。。。也放过电了

网友:
有同行在线吗?帮忙解答一下,,,,,,,,,,,

心里不痛快,,,拆一下,什么都不动。也开不了机了。。 。。。

网友:
哎呀  坏了啊

网友:
可能BGA虚焊了,压南北桥CPU开机试试吧,0.01的待机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哦

网友:
有待机电流,不触发,问题只有在EC/IO和南桥,测量一下EC/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晕,说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呀

网友:
仔细检查USB附近的电路 ,绝缘一定要做好了 螺丝不敢打长了

网友:
谢谢哥门们的建意。。。好了。。。。放了一下午,,,晚上接上电。。OKB 。。。。。。待机电压还是0.01V,,但是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