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3d9014指定引用的0×010695ba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 ...
0×003d9014指定引用的0×010695ba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楼主(2010-05-26):
我从深度上下的win7,给自己电脑装的时候走到安装更新时提示对话框如题,我电脑配置声显网全集,内存1G,硬盘250.跪求答案 先谢谢各位了
win7
电脑配置

网友:
问题补充,我是直接在windows里装,清空了一个盘把win7系统放那个盘里

网友:
你的主板如果支持WIN7就从DOS下光盘启动试一下

网友:
那个我没试过 是从深度直接下载的解压包 打开就是win7主程序的安装界面

网友:
你说的情况就是装系统常遇到的装系统蓝屏,我想做维修的和装机的,经常见到,解决办法,换条内存或者换个系统版本试下,1G内存不建议装WIN7. 虽说能运行 但不流畅,不如用XP.2G内存,才能玩转WIN7

网友:
谢谢大家哈,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由于系统盘下的文件冲突引起的,恢复备份系统重新打开压缩包运行即可.装好后现在我机器有两个系统.玩游戏上网速度还行.实事证明1G内存玩Win7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