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30G

楼主(2010-05-26):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630G 顾客说键盘不行 (只能打出W E这2个键)他原以为是键盘坏了 网上买了个键盘 装的时候不小心把卡子搞烂了  勉强找个塑料塞上 试下还是只能打出2个键  就拿来修  我重新找了个宏基板上面的键盘卡子  焊好  还是一样情况  紧接着大干起来  换I/O(ENE KB926QF CO)  搞南桥(IBM)  最终情况没有一丝改变呀   于是向各位求救了 !!准备查电容去 …… 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补充下 外接键盘可以  现在不知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做南桥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板层有断线?

网友:
应该是是有电容漏电,排容之类的,你替换试

网友:
楼主: 我也觉得是 排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上几位朋友 谢谢 不过小弟才疏学浅  手上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能否量的出吗 具体着重哪一块的电容呢

网友:
先打一下接口阻值,和量下接口电压

网友:
打一下接口的阻抗不行再换排容排阻

网友:
这个键盘接口前面没有排阻  不过量了下 阻抗都无穷大  应该是5楼说的有断线  正在查

网友:
把排容取掉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断线了  顾客那一下 把连接排阻和到主板两边的线路都基本掰断了 开始时只注意排阻那边 没注意这边 仔细接了14根线就OK了 呵呵 (还有12根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