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P43-ES3G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5-26):
本人现在手上有一块求GA-P43-ES3G的主板````它开机有显示,有时一有显示就自动断电接着又开,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时又是进入系统之后又断电也是接着开````请问这个是通病来的么```我还有一块P35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哦``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
你把散热做好了,如果确实是主板问题可以查一下VTT_FSB,P43 P35的北桥也非常易坏还有就是PWM电路

网友:
首先要确认整板供电是否稳定
然后反复压一下南桥、北桥
以观察故障现象有没有反复出现
看是否有虚焊现象

网友:
我见过一块是内存不好引起的,但不知道你的这块板是不是

网友:
虚了吧 或是风扇不行

网友:
--------------先排除是什么故障吧。GIGA的主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