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关,让人费解

楼主(2010-05-26):
客户抱来一个电脑不亮,上诊断卡c1-2b掉电有迅速自动触发,循环这样,换显卡,cpu,电源问题依旧。但是不上p4头诊断卡00,不掉电,不上内存c1不动也不掉电,没招了裸板测试竟然正常,难道是开关线的问题,用万用表测试没有短路,不管了换了一个新的原件接好触发顺利开机,连试几次没问题。让我想不通的是开关线没有短路怎么会影响启动,就算是短路不插p4头和内存竟然没事,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复位开关有问题

网友:
上面没有插复位开关,就一个开关,换了这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有些板子在不复位、不过内存的情况,不仅不能复位,而且还不能关机
故你没有插4PIN插头的时候,和没有插内存的时候,虽然此时复位开关故障导致短路,但是板子复位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