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M2主板故障

楼主(2010-05-26):
故障描述:该板U座接口AM2,南北桥集成在一块,型号:NVIDIA(NF5455-SAP),上诊断卡跑FFFF,复位灯闪一下就灭(复位应正常),12v,5v,3.3v等主板供电电压基本正常,上CPU时侧核心供电1.1v(三组供电上、下管均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CRZ,该芯片pin7脚5v供电正常,VID0:0V、VID1:1.89v、VID2:1.89v、VID3:0v、VID4:0v。ENLL:3.3V    PG:3.3V,上AM2假负载测得核心供电1.56V,VTT电压0.9v,PG1.89V, ENLL3.3V,VDDA2.5V,桥的供电1.2v,3.3v都正常,没有头绪了,请教一下版主和大家是电源芯片还是桥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2# 乐天 谢谢乐天老师!但桥我按压了呀,现象没有一点变化!

网友:
有时候按不出来的哦,我觉得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重点查桥和座子,还有就是单桥的主板很容易桥空焊的

网友:
AM2的座子没搞过,也没资料,明天先检查下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种一般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