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直流电源电流表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0-05-26):
30V 5A的稳压直流电源  电压端显示正常  电流表端显示不正常  有时不显示  有时又正常   不正常是用手摸摸数码管的管脚有时就好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该怎么修呢?

网友:
打开查一下就行了,看是否是开焊,,

网友:
都加焊过  有时好有时坏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里面开路了啊,我的万用表和你的故障差不多,打开发现里面的一个电阻烧糊了,换掉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