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模糊,开机半小时后正常~~

楼主(2010-05-26):
17“LG的纯平,显示器刚开机模糊(完全看不清楚图像),开机半小时后正常~~这是什么问题??是管座的问题吗??如果是,管座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能不能随便换啊??

网友:
更换管座即可,但管座是双聚焦的而且有大小,建议楼主拆下来去电子配件市场购买!拆的时候注意不要把显像管搞得漏气了哦别暴力就可以

网友:
换管座,还得检查显像管上那个针脚有没有氧化,还有那个塑料垫子有没有放电痕迹。

网友:
直接更换管座没说的,时间长了潮湿漏电

网友:
管座坏的时候,开头是开机十几秒到一分钟才清楚,慢慢的就越来越久时间才清楚,如果你的情况是这样就一定是管座坏了,换的时候最好拆下来去对着买,管座有双聚焦跟单聚焦的,还有是七脚或九脚的!

网友:
我遇到过,有管座和高压包的问题,别的暂时不清楚

网友:
17的纯平是双聚焦的管座,有两种:一种是大部分纯平通用的,另一种索尼特丽龙专用的

网友:
你这个80%是管座坏了,最好换个管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