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刚开机模糊(完全看不清楚图像),开机半小时后正常

楼主(2010-05-26):
17“LG的纯平,显示器刚开机模糊(完全看不清楚图像),开机半小时后正常~~这是什么问题??是管座的问题吗??如果是,管座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能不能随便换啊??

网友:
应该是管座的问题.管座也有好几种.

网友:
crt的常见故障 就好比现在v2000 v3000显卡 是我当年吃饭的家伙

网友:
没见过这症状

网友:
我也见过类似的毛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高手谁来解译一下

网友:
管座有漏电,时间长温度开始升,漏电就减少,清晰度慢慢变正常了,换吧。

网友:
CRT显示器特有的故障,,一般为CRT管子老化、管座漏电、高压包等故障

网友:
管座!显像管尾巴的脚的接插件,如果此接插件受潮就会引起聚焦电压的偏移,当机器加热后漏电逐渐减弱到很微弱至此机器回复到正常状态!
这种故障除故障现象比较弱时经过长期开机和换机器放置到干燥点的地方后可能会自愈其他一般不会自己好起来,需要跟换尾座,零件价格在5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