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加焊反修率高吗?

楼主(2010-05-26):
笔记本显卡加焊反修率高吗?
最近修的笔记本反修率好高啊、、、、
大家的给点意见、、、

网友:
搞好散热是关键 象HP机在怎么搞都会返修的 除非换别的芯片

网友:
笔记本显卡一般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最多1、2个月就会返修。最好采取重植球或者更换升级版的显卡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INTEL 的好点  ,AMD的不好说了

网友:
确实ADM太吃热了

网友:
是看什么品牌的机,如是HP的加焊显示就用不了多久,就算是重植也用不了一两个月,如是SONY、APPLE的机子就算是加焊显卡也能用好久

网友:
加焊以后的,散热问题要处理好

网友:
把散热处理好 风扇清理干净

网友:
用BGA加,效果好点。手工的一两个月又返修的。

网友:
还是换成改良版的显卡吧,如果实在不想费钱去换显卡,那就拆下来植无铅的珠咯,,加焊的用不到一礼拜就挂了

网友:
一般最好重新植珠比较好或者换显卡 用的时间比较久

网友:
我认为 植珠   还一个关键搞好清洁  最好先用烙铁烫一片   一般就很牢了

网友:
HP的显卡加焊肯定用不了多久,不管怎么处理都是要搞好散热。

网友:
N卡的加焊效果返修率很高,还是换全新的吧。这样客户也放心,我们维修人也赚钱安心。不然返修后麻烦事太多

网友:
加焊了 ,返修很 高的

网友:
1  加焊时.烤到芯片能动

2  打红胶,

3 风扇常转变

4 加铜片

网友:
无铅的返修率高,有铅的好的。

网友:
三个月左右就会返修

网友:
Compaq的 就建议换新的, 其他的加焊成功率挺高的。 还有最近Acer 的4520, MCP67, 建议换新的好

网友:
有些机器加焊后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
有些本子干脆还是换改良芯片吧

网友:
最近买了一批全新改良版 7300T显卡 数量不多有要的跟我联系 QQ:479859814

网友:
做无铅的不好做啊··· ATI没N 的好做···

网友:
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返修率高的 就HP 显卡门类型的芯片

网友:
是珠耐不起高温,还是IC心片的问题,是什么情况导致问题,请指导思路??????????????????????????????????????

网友:
HP的还是拆了换桥吧!然后散热再弄好一点,返修应该会少很多

网友:
看是什么机子喽,HP的返修率高

网友:
最好 植株 ,在植株前 把芯片 焊盘 上一遍锡,效果好很多的。

网友:
重植的返修一样高呀,我感觉还不如加焊了呢

网友:
重值,然后加铜片,在把风扇改常转。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都是换新并做好散热问题,这样我的觉睡的能比较安心。
兴个真正的便子吧,康柏一款AMD双核(不是二合一芯片是南桥北分开的),换个改良芯片后发热量很棒~棒到什么程度呢? 技术员把主板接过后一牛顿神装结果北桥的散热垫忘了装了(可能是也太大意了。。。)结果装好后还在那硬是测了一个下午的3D……因为我对AMD的本子就怕散热结果发现温度太高了。。。不过硬是咋滴没咋滴~强啊… 若是原装的早都能重启几百遍了。发现温度异常后及时处理OK了。

网友:
用BGA焊接,加点胶,最好也加上散热铜片,这样撑上三个月绝对没问题

网友:
效果肯定没有换好。。但把散热弄好。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HP的显卡加焊肯定用不了多久,

网友:
换新显卡芯片,做好散热,一般还是能用半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