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0解密

楼主(2010-05-26):
TX1000怎么解BIOS密码啊
BIOS    EC   换了还是不行,
不敢确定是南桥~~~
有人解过这种机器密码的吗?

网友:
HP的机器吧?用厂家的密码算号器试过吗?不用拆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知道原厂密码是多少?能告诉我吗?

网友:
这个论坛里面有的,不用拆机都可以,内存那里有两个点,短接就可以了,行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