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26):
笔记本进水了,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1、有的人说把主板拆出来,对这风扇吹,凉干,就好,有的人又说不行
2、有的人说用酒精洗,有的人有说用酒精洗会把主板洗坏掉
3、有的人又说要放到BGA上面烘干,有的人有说会挂

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处理进水机器的经验和故事吧~~~

网友:
先放到超声波清洗机里面彻底洗干净

网友:
楼上说的对然后烘干。

网友:
坏了就修,很多进水机你接手的时候已经有器件坏掉了,你就是把他烘爆了,有P用。

网友:
拿出来烤吧``没条件的,看会不会拆`如果把板子弄出来在家里用吹风吹吹也可以```多放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要看进液 进的多不多啊 清洗仪没有啊 买不啊  烘烤箱也买不起啊 要一千多块啊

网友:
进水了,赶快把电断掉,包括电池。再把板子烘干。

网友:
进水的板子很多都是腐蚀掉了不好修 能修复的一般放到BGA上面烘干

网友:
把电池拿出来,拆下主板放在烘箱里烘干,再用万用表测量有没短路才可以装上整机

网友:
下掉所有电源,拆开烘干再修,不要什么酒精之类洗,洗过的电路板容易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