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 屏抖

楼主(2010-05-26):
联想昭阳E43A 的
笔记本
开机后屏会过二三秒就抖一下。然后好一下。再抖一下。。。。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啊 屏。。显卡。。。有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笔记本

网友:
发个图来看怎么个抖发呢

网友:
一般灯管出问题抖的比较常见

网友:
故障描述不具体,也有可能屏线松动导致、。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 是驱动板坏了 仅此一个

网友:
灯管不接也可以看见抖的。。。排线也应该没问题。这个屏的灯管是用排线接的。 我换了个14。1的屏上去。好像看不见抖了。太暗。看不清楚。没法接灯管。

网友:
先换一下屏试一下,再干显卡,我修过是显卡原因!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现象的机子 貌似SONY的某款机子就频频出现这问题 具体型号忘记了 罪过 罪过!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因为屏线接板子那边上的两电感发霉了,换电感``察干净OK!

网友:
屏线松了,接触不良,或者是板上LVDS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跳动的时候看屏供电3.3v有跳动没,有的话检查下3.3v的电容有漏电没

网友:
可能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要具体的看那种抖法 这几天我遇到了几台 都是一样的抖 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我修过一样的.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