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没任何显示

楼主(2010-05-26):
速睫478的主板,刚买不到一周,电脑运行时突然死机,就开不了机了,我打开机箱,CPU座断了一个,换上还是不显示,用测试卡测试,显示2A,板还在保修期,不修了,就拿了过去,结果是主板CPU旁边的二极管烧了,还是换了一块新的,不知道怎么会烧了的,是供电还是板的质量问题哦...!

网友:
肯定是供电啦,如果会修理应该查得出来

网友:
楼主板子不亮的时候 ,你没有测量它的供电情况啊,不知道坏了那个二极管,故障现象,测试数据会是怎么样子的浪费了一次经验啊 !

网友:
板子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是啊,多谢你的提醒! 3# 习惯孤单

网友:
这板修好没有?  修好了楼主说说原因和解决方法呀!

网友:
说实话,梅捷板子垃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