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23w

楼主(2010-05-26):
acer  v223w液晶显示器能进工厂模式吗?怎样才能进呢?这个显示器的屏坏了。右面的一竖条坏了。确定是显坏了。各位大侠帮帮忙看有没有办法让那面不显示也能用。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Acer液晶显示器工厂模式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OSD菜单并不是向平时一样出现在屏幕中央,而是在屏幕左侧。其左上角出现红色“F”符号,用左右键调节至“F”符号上,按“MENU”键即可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2# 天涯的刀客 按你说的做了可是按住那两个键就没办法开机啊。

网友:
能像CRT显示屏一样调下行相位就好咯

网友:
他说的是纯平显示器,液显进不了工厂模式。对于你那问题,买个屏也不贵。

网友:
6# 李蚁兵 请兄弟指点一二。本人很菜

网友:
7# 凌寒 22的屏呢。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屏的比例改一下啊。或都别的什么办法。像是改成19的。17的行吗?

网友:
10# 革命到底 本人的意思是想能不能改下显示的比例,

网友:
工厂模式可不可以去掉竖线这我不这道 ,,,,,,但我的印象中基地里面有大哥说过   好像可以把程序刷成 十九的   十七的程序    具体的方法 基地里面有  楼主   找到尝试尝试吧

网友(2014-06-07):
你想要多大的就刷个多大的程序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