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5-26):
我的电脑总是不定时死机 是怎么会事啊 刚开始我检查的时候是cpu没硅胶了 cpu风扇和cpu触摸发烫上了硅胶之后 cpu的好了 但还是死机我的电源手模温度也很高 请问是不是电源问题 我都从新装的系统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 请问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机子是不定时的死机我也不好检查 各位师傅门帮忙讨论下 谢谢啊
电脑死机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 看主办电容有没鼓包的
拆开电源看风扇转不转,看电容有没鼓包

网友:
这个不好说,先换了可以换的东西,同般都是板子的问题,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死机有可能是主板的电容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解决,只有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只能用排出法,一个一个的代换,先排出散热问题,再考虑主板故障

网友:
死机与电源的关系不大,也有是因为电源的,但电源多因起的是断电,重启, 与CPU 内存 主板的关系大点,如果主板没有明显的元器件损坏,只能先换CPU和内存试几天,如果还死机 就是主板的问题,如果不死机了 就把你的旧CPU或内存卖掉 加一点点钱 在买旧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