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详解此图

楼主(2010-05-26):
请高手详解此图

网友:
应该是3脚PWOK高电平时,5脚输出等于VCC

至于5脚输出是干什么的,这个要参考具体图纸才能说清楚,图下部有USB字样,有可能是USB供电的

网友:
fuse vcc 为保险电压?是不是这样?两路输出并在一路,为了增强电流给USB是不? 2# 逸风

网友:
应该是4叫收到其他电路送来的PWOK信号 3脚有正确的VIN电压5脚踩输出的吧??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三脚是供电脚,4脚是信号脚,这个信号是由PWOK决定的,当4脚电压发生变化的时候,能决定1脚和5脚有不有输出,看下面写有Close to USB_LAN的字样,我想这个应该是在BIOS设置中启动或关闭USB和网卡的

网友:
同意6楼看法

网友:
有了技术小组的解答 我都没法回帖了
因为没更好的答案了

网友:
在南桥未发出PW_OK信号之前,不提供USB供电?至于网卡,好像不会用到VCC5吧?

网友:
同意上面各位的原理分析,但CLOSE TO USB_LAN的意思不是关闭USB网卡等意思,CLOSE TO在英文里是个固定词意思是靠近,接近,附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