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管座

楼主(2010-05-26):
如题,常听人说管座,管座是什么,请解释一下

网友:
CRT显示器里有管座,,,就是电子枪的管座

网友:
CRT还修吗?我就不修了,收费都可以买一台 了

补充,管座就是显像管的接口

网友:
连接显像管和电路的东西 就是管座

网友:
只要是玻璃显像管,不管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彩管的尾部有一个线路板,叫尾板,是通过一个接口与显像管连接的,通常叫管座

网友:
多谢,知道了

网友:
在CRT显示器和电视机上的尾板上有一个好几个孔的座子那就是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