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X10笔记本

楼主(2010-05-26):
我的X10忘了关窗进了雨水,现在能够开机就是屏不亮,手摸时钟芯片W320-04X很烫手,是不是时钟芯片损害呢?各位大侠帮帮忙。急急

网友:
楼主先去看看怎么发求助帖哦

网友:
先放在烤箱24小时再说吧

网友:
进水没有吹干就开机了,我想问一下时钟芯片会发烫的吗?本人是新手

网友:
一般时钟芯片是不会很烫的 具体有无损坏 还要测量

网友:
无时钟信号,换了时钟芯片跟晶振都不行,用诊断卡测显示00,不来想测CPU有没有供电,但是这个机是贴片的好难测量,那位大哥帮帮忙,,,,急急

网友:
时钟芯片工作的时候,是比较烫   不过楼主进水另外没弄干就开机,强啊! 不坏都被你给开坏

网友:
唉!我有吹干才开机的,可能没有吹干透就开机,开机CPU一点温度都没有显卡芯片就很发烫,到底那里问题?急急

网友:
电源准备好信号正常吗 有复位吗 两个条件不正常时钟芯片肯定不会工作

网友:
时钟芯片没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会很烫的,看看PG和clk_en出来没

网友:
时钟芯片工作时是有点发烫,感觉没有坏。

网友:
电源正常,复位信号在诊断卡里看到复位灯闪了一下就不亮了

网友:
先把主板完全烤干了再上电啊,要不烧哪里就不确定了

网友:
芯片烫肯定坏了,换个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时钟芯片正常工作会发烫哦电流跳变了几下

网友:
时钟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电流没有测过,显卡芯片一开机就很快发烫,CPU就没有工作冻冰冰的。

网友:
芯片烫并不一定芯片就坏掉,你的CPU没有温度肯定CPU的工作条件肯定不满足,查CPU的工作条件,显卡烫,先查显卡的工作电压齐了没有

网友:
还在修X10主板啊,好多天过去了哦,要不,我提供一块好板给你查阅好了,不贵,二百六十元/片。

网友:
有电源跳变了应该就是cpu工作正常了吧,楼主看下是不是其他的芯片损坏导致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