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读不出来

楼主(2010-05-26):
我有一个HITACHI NESO   320G的移动硬盘,用的mini USB口供电,在我家里的电脑上读不出来,面板上的USB口和后面的USB口都不行。我的电脑是组装的,铭瑄的主板。目前确认是电脑的问题,因为移动硬盘在单位的电脑上可以用,就是在家里用不了。我现在已经把电脑面板前面的USB口的供电直接接在了电源上,但是还是读不出来。表现是插上后屏幕下面的绿色图标可以显示,但是打开我的电脑屏幕就是一片空白,左下角显示寻找项目。。。因为我要经常用这个硬盘存储资料,现在很不方便,请高手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
擦后面 可以的  。。。 组装电脑面板上的线质量不好呀

网友:
组装的线质量不好,硬盘是没有问题,换根线试试吧,要是不行就是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2011-01-28):
发布时间为:2010-7-31    来源网址http://www.51huifu.com/new_lry.asp?id=6298
易安数据恢复7X24小时热线:010-59796269
故障类型: 电脑读不出移动硬盘 品牌:三星
操作系统:WINDOWS 恢复时间:2010年07月30日
客户名称:个人  安先生 客户所在地:北京
故障描述:  数据恢复费用:1500 元
         安先生移动硬盘不小心掉到地上,拿起来将移动硬盘连接电脑,开始电脑还可以读出移动硬盘,客户准备拷贝一些资料到移动硬盘里,过了一段时间,却发现电脑读不出移动硬盘,没有盘符显示,并能听到硬盘发出声音。客户网上看到易安数据恢复公司,电话咨询后,客户听从工程师建议,没有对移动硬盘进行再通电,将硬盘拿到了我公司。
恢复简述:
        易安数据恢复工程师检测,移动硬盘为硬件故障,需要开盘处理。经过客户同意,工程师在无尘洁净间使用专业硬件数据恢复工具,将盘片数据顺利读取,经客户确认,100多G数据全部恢复成功。
恢复结果:数据恢复成功

北京易安电脑读不出移动硬盘24小时热线:010-59796269

易安硬盘数据恢复,服务器数据恢复010-59796269

易安数据恢复 http://www.51huifu.com/  7X24小时数据恢复热线:010-59796269  多年恢复经验,上万成功案例;全国固定报价

硬盘数据恢复http://www.51huifu.com/ying.html
数码照片恢复http://www.51huifu.com/shuma.html
硬盘录像机http://www.51huifu.com/lu.html
数据恢复范围
台式机硬盘数据恢复,笔记本硬盘数据恢复,移动硬盘数据恢复,服务器硬盘数据恢复,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数码照片恢复,数码相机数据恢复,硬盘录像机录像恢复,录像机数据恢复,数码录像机录像恢复
U盘,MP3,MP4数码相机,CF卡,sm卡,MMC,数码伴侣,硬盘录像机等

2:可恢复故障:
软件故障:
系统故障:CMOS认盘,系统不认盘;系统认盘但无法识别分区;
整个硬盘所有分区丢失,显示:“未指派空间”;双击时提示“未格式化”;
分区可以正常读取,可以正常打开,但读数据时提示:“循环冗余错误”或“I/O错误”;

文件丢失:分区误格式化;文件误删除;误GHOST后整个硬盘变成一个分区;
重装系统时选错分区对数据覆盖操作;某个分区突然变成空盘,
属性显示占用空间数正常;分区容量显示“0字节”
其它:OFFICE(WORD、EXCEL等)文件密码破解,移动硬盘,U盘解密

RAID服务器硬盘指示灯亮红灯、无法正常启动、RAID硬盘顺序搞错 ,服务器硬盘掉线,OFFICELINE等
双击U盘,MP3时,提示:请插入磁盘...或提示:“找不到驱动器”数据恢复

重装系统时,在DOS下格式化C盘,安装完系统后D盘为空,数据全部丢失
数码相机照片删除恢复,照片格式化恢复,照片删除恢复,sd卡照片恢复,CF卡照片恢复
硬件故障:

A、CMOS不认盘
B、常有一种“咔嚓咔嚓”的磁头撞击声
C、电机不转,通电后无任何声音
D、磁头错位造成读写数据错误等
CMOS不认硬盘或系统不认盘;
常有一种“咔嚓咔嚓”或“卡卡”的磁头撞击声;
电机不转,通电后无任何声音;
坏道: 由于错误关机或突然断电,硬盘使用时间长久,硬盘盘片会出现坏道,无法导出或无法读取。

公司名称:北京易安数据恢复公司  http://www.51huifu.com

硬盘数据恢复 http://www.51huifu.com/ying.html
7X24小时数据恢复热线:010-59796269
服务器数据恢复http://www.51huifu.com/fuwuqi.html
http://www.huifu123.com

网友:
易安数据恢复7X24小时热线:010-59796269
故障类型: 电脑读不出移动硬盘 品牌:三星
操作系统:WINDOWS 恢复时间:2010年07月30日
客户名称:个人  安先生 客户所在地:北京
故障描述:  数据恢复费用:1500 元
         安先生移动硬盘不小心掉到地上,拿起来将移动硬盘连接电脑,开始电脑还可以读出移动硬盘,客户准备拷贝一些资料到移动硬盘里,过了一段时间,却发现电脑读不出移动硬盘,没有盘符显示,并能听到硬盘发出声音。客户网上看到易安数据恢复公司,电话咨询后,客户听从工程师建议,没有对移动硬盘进行再通电,将硬盘拿到了我公司。
恢复简述:
        易安数据恢复工程师检测,移动硬盘为硬件故障,需要开盘处理。经过客户同意,工程师在无尘洁净间使用专业硬件数据恢复工具,将盘片数据顺利读取,经客户确认,100多G数据全部恢复成功。
恢复结果:数据恢复成功

北京易安电脑读不出移动硬盘24小时热线:010-59796269

易安硬盘数据恢复,服务器数据恢复010-59796269

易安数据恢复   7X24小时数据恢复热线:010-59796269  多年恢复经验,上万成功案例;全国固定报价

硬盘数据恢复
数码照片恢复
硬盘录像机
数据恢复范围
台式机硬盘数据恢复,笔记本硬盘数据恢复,移动硬盘数据恢复,服务器硬盘数据恢复,磁盘阵列数据恢复,
RAID数据恢复,数码照片恢复,数码相机数据恢复,硬盘录像机录像恢复,录像机数据恢复,数码录像机录像恢复
U盘,MP3,MP4数码相机,CF卡,sm卡,MMC,数码伴侣,硬盘录像机等

2:可恢复故障:
软件故障:
系统故障:CMOS认盘,系统不认盘;系统认盘但无法识别分区;
整个硬盘所有分区丢失,显示:“未指派空间”;双击时提示“未格式化”;
分区可以正常读取,可以正常打开,但读数据时提示:“循环冗余错误”或“I/O错误”;

文件丢失:分区误格式化;文件误删除;误GHOST后整个硬盘变成一个分区;
重装系统时选错分区对数据覆盖操作;某个分区突然变成空盘,
属性显示占用空间数正常;分区容量显示“0字节”
其它:OFFICE(WORD、EXCEL等)文件密码破解,移动硬盘,U盘解密

RAID服务器硬盘指示灯亮红灯、无法正常启动、RAID硬盘顺序搞错 ,服务器硬盘掉线,OFFICELINE等
双击U盘,MP3时,提示:请插入磁盘...或提示:“找不到驱动器”数据恢复

重装系统时,在DOS下格式化C盘,安装完系统后D盘为空,数据全部丢失
数码相机照片删除恢复,照片格式化恢复,照片删除恢复,sd卡照片恢复,CF卡照片恢复
硬件故障:

A、CMOS不认盘
B、常有一种“咔嚓咔嚓”的磁头撞击声
C、电机不转,通电后无任何声音
D、磁头错位造成读写数据错误等
CMOS不认硬盘或系统不认盘;
常有一种“咔嚓咔嚓”或“卡卡”的磁头撞击声;
电机不转,通电后无任何声音;
坏道: 由于错误关机或突然断电,硬盘使用时间长久,硬盘盘片会出现坏道,无法导出或无法读取。

公司名称:北京易安数据恢复公司

硬盘数据恢复
7X24小时数据恢复热线:010-59796269
服务器数据恢复

网友:
将主板的BIOS刷最新版试试;华擎主板遇到过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
换多两个主板 看

网友:
连接移动硬盘的数据线大都是一根线三个头,把单独那个头插在盘上,把另外两个插在主机后面,基本上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二手硬盤貨源越來越多
能整理分類  做些維護  應該有些利潤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先换个同型号的主板试。

网友:
你插进去后,直接重启电脑看看~~

网友:
主板问题,换个带电源的硬盘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