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快要进系统时蓝屏

楼主(2010-05-26):
跑码正常
进入到系统欢迎界面时蓝屏
换内存和硬盘后问题依旧
后来发现换上的硬盘主板显示137G
换上320G的以后仍是137G
何解?
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
如果是主板问题?是主板什么地方的问题?怎么测量?

网友:
是在CMOS里面显示137G对吗?只有对硬盘重新格式化分区,后进PE系统是否正常,否则换主板。

网友:
的确是在CMOS里显示137G
进PE仍旧
不准备换主板
呵呵

网友:
对硬盘重新格式化分区你试了没?

网友:
分区。重新装系统

网友:
要一个个测试.要测准了.究竟是哪问题

网友:
LZ你的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主板是冠盟915
重新分区做系统试过
做完系统之后是好的
第二天接着出现蓝屏

网友:
要么是你主板最多融洽到137G的硬盘 在不就是他南北芯片有问题 换一块吧 945也可以哦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因为硬盘在其他主板上都能识别160G
且都能进系统
在别的主板上重分区之后
换上老主板仍然进不去系统
不蓝屏
而是直接不读盘了

网友:
换个主板吧。。。如果你修不好的话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啊  xp 吗  换个系统盘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与主板芯片组不兼容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过你那张主板。问题一样。 刷刷BIOS..

网友:
ls正解,刷BIOS可解除。80%机会能解决

网友:
串口硬盘么?
插上跳线帽!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刷下BIOS吧

网友:
是主板不支持吧     刷一下BIO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