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安装和使用内存检测工具

楼主(2010-05-26):
问题1

小弟我今天去电脑城买了张盘,用来检测我内存是否坏了,由于我不需要定位,只需要检测是否坏了,好再去买个新的。
光盘里面有R.S.T这个软件,来扫内存,但是我机器是2根1G的  DDR2 667 的内存, 在设置的时候只能设置为1M到2046M,如果设置到1M-2047M或者1M-2048M,那么扫描的时候就直接死机了, 设置到1M-2046M 扫了几遍也都没有问题,

但是拿到我家另外一个机器上面,那个机器是1根512M的 DDR 400 的内存,这台机器上面就可以直接设置为1M-512M 扫描就可以了,不会出现问题

难道用DDR2的内存,SRT会用到最后两兆的内存?  相信之所以从1M开始而不从0M开始,那是因为SRT用到了0M-1M的内存来运行它自己的程序,而后面的内存则是用来供程序本身检测的吧, 但是这个DDR2的内存怎么不能设置到最大地址,而只是能在1M-2046M 检测?难道它要用到2047M-2048M的内存来加载程序?如果是这样的话,死机就是正常的事情了

希望好心人能提供检测DDR2的方法,

问题2:

另外 我还在看文档的时候看到了到了微软的一个内存检测工具: 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

下载地址为:http://oca.microsoft.com/en/mtinst.exe

使用介绍在: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magazine/2008.09.utilityspotlight.aspx

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引导代码,麻烦讲下,对于微软的这个工具,运行过后,它会生成一个ISO镜像,然后可将该映像刻录到光盘,并使用光盘创建软件将其变为引导盘。创建可引导介质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并从软盘或光盘启动诊断程序。

以上步骤怎么弄,麻烦详细讲解下,或者提供下相关文档链接,谢谢了,

下面是问题补充:

经过反复的R.S.T测试,我发现 如果机器只上1根1G内存,那么 可以设置寻址为1M-1023M,测试没有问题,如果设置为1M-1024M 程序一运行就报错了。

我根据程序界面感觉,测试程序的寻址是连续的,至于为什么对DDR2不能设置到检测最后1兆的地址不清楚,我想万一就是我最后1兆的存储空间坏了怎么办?但是我两个内存分别上上去,怎么都是不能检测最后1兆,没那么巧吧?? 所以,我把A B 两根同样型号的内存同时上去,设置检测地址就为 A的 1M-1024M 和B的0M-1022M  检测无问题。然后再把内存交换插槽检测,那么设置的检测地址就为,B的1M-1024M 和 A的 0M-1022M 检测也无问题,这样看来程序是遍历了这两根内存条所有内存空间了的,我内存应该没问题了吧?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软件的源代码 就不知道是怎么进行寻址的,也更不知道DDR2的作业方式~  所以上面的理论完全是个人猜测,请大虾们斧正下~~~~~

网友(2010-06-29):
很多GHOST光盘启动界面就有内存检测工具的…………不需要去买的…………

网友:
论坛里有专门的维修光盘镜像,如果不好找到我的日志里看看,下载回来刻成光碟,在使用

网友:
http://download.csdn.net/source/1858273

下载地址··你试试看。

网友:
以前用RST的时候也奇怪啊 ,还以为RST只能检测DDR,都不知道还可以检测DDR2啊 。。

网友(2010-08-12):
不用买,光盘自带有的。只不过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我出不会用,工具基地都有的

网友(2011-08-23):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做的GHOST光盘一般都带有的,WIN7自带就有

网友:
你的显卡是集成的吧,DOS下把内存分了2M作为显存使用,所以只能测试到2046,另外RST也不支持2代内存的测试,论坛有测试软件,需要的可自行下载

网友(2012-12-20):
学习了 要多用功才行了

网友:
看我的U启里,也有这个软件,可是不会用.